升压电路浅说

楼主(2017-12-20):
  背光电路升压原理
各位看客有礼了,来迅维快2个月了,在此学习的时间也要进入倒计时了,在此感谢迅维在这里认识了五湖四海学习技术的朋友。此次发帖一为认证,二为认识各位维修的朋友。这次谈一下本人对升压电路的认识,只是个人理解,欢迎找茬。
如图所示,SW脚在芯片内部可看成有一个场效应管控制是否接地,G级由PWM方波来控制。
当高电平到来时,控制场馆导通,供电经过电感从SW脚到地,电感左正右负,储蓄能量。
    当低电平到来时,场馆截止,电流经过电感,二极管,经过电容滤波给负载供电,此时电感产生右正左负数倍于原电压的感应电动势,并叠加原来线路电压输送给后极,为电容充电。
    当高电平再次来临时,供电经电感从SW脚到底,电容放电,由于二极管的特性单向导通,电容放电只能经过负载到地回到电容负极形成回路。
  升压电路即是通过给电感电容充电放电来实现为电路升压持续供电,电感在电路里起到储能升压的作用,电容起到储能滤波的作用,二极管起到隔离的作用,因此这些元件不能损坏,缺件。
个人理解,欢迎指证,不喜勿呸。

毛占东m -2 + 2 你可以升级为大神了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老油条,PWM电路分析的这么明了易懂!!

网友B:
苦尽甘来,媳妇熬成婆,祝你成功

网友C:
围观一下,学习学习,楼主分析的还是挺透彻。

网友D:
写得不错 补充一下,第1步产生磁场  当A3(SW脚)接地时,PP_VCC_MAIN通过电感L1503流向地形成回路。根据右手定则“用右手握住螺线管(电感),让四指弯向螺线管中的电流方向,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端就是螺线管的北极”, 第2步 当A3脚不接地时,电流消失,同时磁场消失。根据电磁感应定率 导体(电感)在变化的磁场中就会产生电动势(电压),同样用右手定率得到的电压方向刚好和原电压方向一致。第3步 新产生的电压和PP_VCC_MAIN 刚好成了两节电池串联的关系。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PP_VCC_MAIN+新产生的电太(和变化的磁通量有关)-二极管正向压降0.3V或0.7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得不错 补充一下,第1步产生磁场  当A3(SW脚)接地时,PP_VCC_MAIN通过电感L1503流向地形成回路。根据右 ...

受教,班门弄斧了,个人理解,有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老油条,PWM电路分析的这么明了易懂!!

元器件的应用,特性熟悉而已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得不错 补充一下,第1步产生磁场  当A3(SW脚)接地时,PP_VCC_MAIN通过电感L1503流向地形成回路。根据右 ...

受教了,说的很专业,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老油条,PWM电路分析的这么明了易懂!!

元器件的应用,熟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苦尽甘来,媳妇熬成婆,祝你成功

修海无涯,永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围观一下,学习学习,楼主分析的还是挺透彻。

谢谢,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个人认为这个二极管在该电路中,应该还有整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这个二极管在该电路中,应该还有整流作用

二极管本来就单向导通。这里主要防止电容放电不经负载

网友:
路过一下,学到了知识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

网友(2018-02-24):
嗯嗯嗯  厉害 受教了!!!

网友:
元器件  可以多看看  datasheet  里面有内部结构图!!

网友:
可以的  加油努力  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大神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