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lp133wp1跟lsn133BT01的屏能代换吧

楼主(2017-12-20):
自己换了一下,换完后win10系统黑屏,不知道是不是换完屏后要重新驱下,还是不能代换,怕主板搞出问题。查下参数都一样,屏还闪横线,能换不

网友:
实践证明是可以的,win10版本1607的,原来三星的那个屏,人家的系统好用,但屏碎了
没做系统用这个屏黑屏,做1703版本也黑屏,改成1607的正常了
发下我的换屏利器
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右上角那个透明的薄的塑料卡片,图不放大可以看不清,
就是拆的时候用薄的,越薄越好的硬质卡片就可以,当然不能像铁片一样硬
要有一定的柔韧性,尺度自己把握好,拆的时候跟拆iPad屏差不多
注意不要把背光搞坏就好,掌握好,没那么复杂
我们一般拆都是拆坏屏,我这是拆的好屏下来,
拆坏屏就好拆的多了,不必考虑把液晶屏搞坏,注意下背光就行了:)
嘿嘿,换完相当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