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游戏厅液晶白屏二修机之曲折维修

楼主(2017-12-21):
朋友送来一台游戏厅的液晶屏,是下面门店发上来修的,接上电源发现白屏

拆开一看,还是个二修机,屏上已经动过了,原本要秒杀的,看来是不可能了
让朋友留下来修

测了一下驱动板上有5V屏供电,转到屏上要测屏5V保险,咦,怎么保险没找到

F101保险位置已经没有保险了,打了一下后级阻值发现没有短路
先上一个保险吧,上了以后还是白屏,VGH和VGL电压都为0V

仔细查看了一下逻辑板发现还有一个电阻被人拆了

由于不知道是多大的上了一个1K的电阻,发现VGH和VGL还是一样无电压
查看电源IC,是AAT1168B,这个比较容易坏,先换一个再说,换了上电
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忽然发现拆件的料板和这个板一模一样

在起先上1K电阻的地方是一个01C电阻,也就是10K电阻
把这个板的01C拆过来,上电发现VGH和VGL电压已经出来了
太激动了

看显示器正面时就有点懵了,难道屏还是坏的?

仔仔细细的对照了料板和手头的板发现还有一处0欧电阻被人为拆除

而这个正好是DVDDG的电压,补上这个0欧电阻,再次上电,屏幕画面显示正常了
等等,怎么看着屏有点上下抖动并有一点点花,又是一番折腾,换屏线,加焊逻辑
板主控,打八根数据位的阻值

一切的一切都是徒劳的,看来真的是屏挂了,想想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是瞎子点灯
白费蜡,心里很是郁闷,正当要放弃时,看到手边有点屏通用驱动板,随手拿
来点了一下,竟然显示正常了,太激动了,看来原驱动板也是坏的

只要是驱动板问题就好办了,大不了换一块,先修修看,观察了一下驱动板没发现
有空焊,不放心还是吹焊了一遍上电还是一样,那就刷个固件吧,刷了个朗朗的
2270L的驱动板程序,上电竟然一切正常了

此机原来可能就是程序坏了,竟然被上家做手脚如此,没有
一样的料板差点修不出来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A:
这两个10k电阻不一样吗,第二个电压就起来了?

网友:
能够找到一块一样的料板也是神助阿

网友:
                           修的太精彩了

网友:
修到白屏液晶,如果不是保险问题都不知道如何修!

网友:
白屏做过手脚的还能修出来,我也是醉了,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修好了客户就是你的了,维修基本是不计时间不计成本的修。为了抢客户,还好还有一模一样的对照。已经是非常赚了

网友:
楼主竟然能找到一模一样的料板,太神奇了

网友:
一波三折,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的真精彩,教科书式的帖子,必须加分!

网友:
修的太6了,这都能修好。这分必须给

网友B:
楼主修了半天都在补上家留下的坑

网友:
找到一样的板子还是很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了半天都在补上家留下的坑

坑太多,没办法,修好了这样的问题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网友:
楼主真的是耐心满满啊!细心的观察力也是要得!!不过楼楼的运气也是满分啊,竟然找得到一模一样的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10k电阻不一样吗,第二个电压就起来了?

怎么看的帖子呢,前面一个是1K,后面这个是10K

网友:
可以的,楼主技术不错,一般人看来这机子是要放弃的。。。。。。。。。。。。。

网友:
可以啊,能找到一样的料板,不然无图纸无点位真的会头疼

网友:
修的真是666,液晶屏维修都没尝试过。。。。。

网友:
你也是 运气  爆棚

网友:
看来是价没有报好,你报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一样的逻辑板都能找到,并能对照维修出来

网友:
修屏电路板的都是大神

网友:
有一模一样的逻辑板,那得有多大的运气呀!不过给我有一模一样的逻辑板也修不了这个故障

网友:
细心加运气,这是修二修机的准则,楼主都符合

网友:
楼主好技术,屏也修这精啊,高手一梅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上家的价格报的太高了。。。。。

网友:
好厉害    屏电路不好搞

网友:
这个是命好的代表,同行是赤裸裸的抽风。
维修是个技术员,我的显示器白屏,做个灯使用了

网友:
厉害我,给你加点分。。。。。。。。。。。。。。。。。。。。。。。。。。。。。。。。。。。。。。。。。。。。。。。。。。。。。。。。。。

网友C:
楼主,,厉害 。。有图有理,,一个字“赞”
请问一下,,很多,,屏上面,,没有标,,VGH,VGL 怎么修啊/
家里,有几台,白屏的,,花屏的,就是修不来啊!!楼主,,帮忙修修!!

网友:
二修的机子  有样板还可以  没有的话很多很难修的  楼主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有图有理,,一个字“赞”
请问一下,,很多,,屏上面,,没有标,,VGH,VGL 怎么修啊 ...

仔细查看一般都有标的。。。。 。。。。。。。。

网友:
修屏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很多屏方面的问题都没能解决,就连升压电路到现在还没有搞懂!

网友:
修的太棒了,学到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逻辑板的问题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的问题吗 ····················

屏起先不是逻辑板问题,只是被人做手脚到逻辑板

网友:
一样的屏都能找到 牛

网友:
楼主有好手艺有好运气,把二修机修得如此顺利

网友:
估计还是价格谈不拢的因素多。。。。

网友:
能修逻辑板的都是大神,加分膜拜一下!

网友:
这个真是值得膜拜了,一般碰到这样的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修的比较细心,也比较有耐心,我一般碰到被上家弄得乱七八糟的,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能修好?有点太牛逼了吧

网友:
太老了。我一般看到就没兴趣了。不过能够修好很不错

网友:
楼主光歇后语就用了几套

网友:
厉害,屏都能修

网友:
其实就是屏程序问题上家可能想到了这一层不知为啥人为搞了点麻烦

网友:
白屏做过手脚的还能修出来,我也是醉了,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原来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上家给修了屏上电路

网友:
没法看。不过还是顶楼主!顶!顶!

网友:
楼主的运气也是不错啊,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无奈级别太低,看不了文章,根据帖子回复应该非常精彩!

网友:
精华贴,楼主手艺人,厉害啊。。。

网友:
游戏厅的那种基本上都是杂牌的,深圳一些小厂做的

网友:
找到一样的板子还是很难的啊 找到一样的板子还是很难的啊

网友:
你能告诉我  你修这个能赚多少钱

网友:
经常碰到二修机,原本是驱动板问题,搞的屏幕也不行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判死刑,修好的可能性实在不高

网友:
还好有料板,上家也太坏了,自己技术不行,动手脚倒是在行

网友:
好,这个真好,谢谢。好,这个真好,谢谢。

网友:
学习下,的确很曲折啊!真能坚持

网友:
我的天厉害了,这种机器会修的人寥寥无几。

网友:
   一波三折的维修

       可以温习巩固技术

网友:
主要是有对比,就好修,运气不错

网友:
可以的,楼主技术不错,一般人看来这机子是要放弃的。。。。。。。。。。。

网友:
这一看就知道在迅维跟船长学过液晶屏主板电路的,太6了,很好的一个思路教学贴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厉害。。已经超神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现在修电脑显示器的人都没了,都改行修手机去了

网友:
漂亮。 修的太精彩了 楼主好技术,。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怎么说呢,碰到这种能修好,客户又不修的机器,多半上家会做手脚,我认为来修机只要价格合理就应该修了,不然不是浪费维修师傅精力吗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楼主竟然能找到一模一样的料板,太神奇了

网友:
这种问题,程序坏的太多了

网友:
白屏好多都是芝麻管,,,,,,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这个机子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