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无服务 手动只能搜索到一个运营商。

楼主(2017-12-21):
修无服务 修的好累啊。。  这个板子客人自己掰了一下 不充电(u2 u1401 Q2) 和不触摸(黑触摸)已经修好
ICCID IMEI *#06# 调制解调器都有 手动只能搜索到一个运营商 正常有好几个运营商的。 卡放在正常手机里也能显示好几个运营商。。 就算用那个可以显示出的运营商的卡还是大部分无服务 偶尔有微弱的信号 一会跳到无服务。。。

修过的有
基带CPU 飞过线
换过2G功放
换过天线开关(有没有换好也不清楚 植锡一颗颗植锡的 不知道怎么飞假天线 问题依然)
换过射频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  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
不是太懂帮你顶上去让别人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拔号界面*#06#出串号的话,你换过的元件一定要确定好坏,还有确定上好芯片,  REFF总线相连的芯片出问题,都会影响无服务,掰过的板,可以拆下看焊盘有没有掉点,脱焊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号界面*#06#出串号的话,你换过的元件一定要确定好坏,还有确定上好芯片,  REFF总线相连的芯片出问题, ...

测REFF1_CLK
REFF_DATA
REFF2_CLK
REFF2_DATA
量测试点的二极体吗
之前我有台6的无服务 量了这四个点二极体正常 后来是飞线基带cpu u1 v1 修好的  所以这次我也没测这个了

网友:
我也不太懂
,刚刚学习好自己去看

网友:
服务不好修,慢慢修吧。。。。。

网友:
我承认我主要下载分

网友:
7代 好像很多  基带方面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不慌,看到你所说的是否是天线接口到功放之间有小原件掉了,先把2g通道信号修出来,再换大小射频看一下

网友:
可以先干中频看看  不行再看基带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慌,看到你所说的是否是天线接口到功放之间有小原件掉了,先把2g通道信号修出来,再换大小射频看一下

一般天线借口不是经过一个电感电容直接到天线开关的吗?既然天线开关换过这条线路应该是OK的

网友C:
确定读卡吗?iccid有值就代表读卡   运营商搜不到,RX路就存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定读卡吗?iccid有值就代表读卡   运营商搜不到,RX路就存在问题

RX 接收电路吧。。 能出运营商 能手动搜索到  是不是要查TX 发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X 接收电路吧。。 能出运营商 能手动搜索到  是不是要查TX 发射?

你手动 不是只有一家运营商吗?  还是查查接受比较好吧?从天线开关开始查 供电应该是最简单

网友:
运营商 关闭自动选择 等几分钟能显示三大运营商中的任何一个,那么接受一般是正常的。查发射。一个都没有一般才是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手动 不是只有一家运营商吗?  还是查查接受比较好吧?从天线开关开始查 供电应该是最简单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