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8h61 plus r2.0点位图,故障不触发

楼主(2017-12-21):
跪求p8h61 plus r2.0点位图,故障是不触发,开机针有3.3V,跪求  谢谢了

网友:
先检测开机排针到IO芯片是否断线,如果没有断线 再查IO条件,触发瞬间有没有动作

网友A:
先检测开机排针到IO芯片是否断线,如果没有断线 再查IO条件,触发瞬间有没有动作
如果有动作你就要看看桥是否有条件不满足或者故障,没有动作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开机排针到IO芯片是否断线,如果没有断线 再查IO条件,触发瞬间有没有动作
如果有动作你就要看看桥 ...

问题查到了 IO给桥的PWRBTN有跳变,但南桥没有给出S_SLP_S3#  和S_SLP_S4# 或者被拉低了。这两脚电阻值都没有短路,现在没图纸主要是所以还不能判断故障点

网友:
我有1.0  没有2.0

网友:
是不是   还有别的版号    贴纸下面

网友:
看看IO的RSMRST有没有电压 这个也是和桥连接的

网友:
试试吧,不知道是你需要的么???凑和看看

hua suo P8H61-M_LX3_PLUS_R2.1_2.0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