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逻辑码片U1101 基带码片EPROM 数据读写

楼主(2017-12-21):
最近花了400块钱入手了一块摔得比较严重iPhone 7主板(128G 无ID锁,带指纹),头部断了,只能搬板。无奈米景码片编程器实在太贵,得过一段时间资金足了必须入手一个!
自己花了点心思飞线到主板进行码片编程,其实飞线挺简单的!方法而已~
以下是基带码片EPROM_RF的飞线图,用的是CH341A编程器。该编程器默认是3.3V,换了一个1.8V稳压管即可像如图飞线

U1101逻辑码片·飞线一样的道理~

以上仅供参考~不做商业用途!不做任何广告!只是学习原理而已!编程器资金足的还是买一块码片编程器!毕竟人家的机器才是专业的!

网友:
编程器软件是米景的,这里不做商业用途!进供学习参考!!!!有经济能力的建议还是支持正版~!

网友A:
米景的软件可以说说嘛,这个才是重点,祝楼主搬板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景的软件可以说说嘛,这个才是重点,祝楼主搬板顺利

:):):):):):):):):):):):)谢谢!

网友:
楼主这飞的什么,刷码片?

网友B:
怎么搞的,讲讲详细的进程,大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的,讲讲详细的进程,大家学习下

按照原理图搞的,一条1。8V供电,一条接地,另外两条SDA SCL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