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载内存如何更换?

楼主(2017-12-21):
比如说3代低压板载内存是否通用?
从料板取下的内存颗粒是否需要植球?3代内存用多大的球?
去淘宝买的话搜什么呢?需要对上哪个代码呢?

网友:
                      唉,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你这是显存吧?板载内存坏了一般都是屏避,然后加内存

网友:
直接找一样的换撒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搞维修的,这种问题你都问肯定要一样的芯片才可以换,料板拆的芯片肯定要重新值珠的。

网友:
确实不像是搞维修的

网友:
只能同型号换

网友:
唉,都不想说了、、、、、、、、、、、、、、、、、、、

网友:
支持楼主,挺好i的值得我们学习,就是有点难度自己换

网友A:
呵呵,,内存条可以通用, 为什么就不能想到 内存颗粒通用呢?

网友:
可能是码片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内存条可以通用, 为什么就不能想到 内存颗粒通用呢?

码片在主板上,,,内存条的,是在内存条上面

网友:
找同品牌同容量颗粒更换,不同品牌不同容量需要改动太多

网友:
找找论坛好像有屏蔽的方法,我弄过一次 是可以的

网友:
内存上有SPD芯片,也就是所说的码片。如果秘能搞定主板上的芯片,把SPD的数据写上去,有概率成功

网友:
跟显存差不多,具体问下做芯片的人就知道,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淘宝上搜索芯片上的型号啊     淘宝上卖的都是植好球的,料板上也要拆一模一样的才行,应该用的是0.4-0.45 的珠子    建议直接屏蔽板载内存 省时不费力

网友:
5QN47  这个就是代码   淘宝这个买就行了 用疯抢吹上就好了

网友(2019-10-21):
You can dis RAM onboard. You can use RAM DIM

网友:
楼主 你的级别这么高,你是怎么混起来的啊,连找个都不知道?

网友:
建议屏蔽板载内存,省时省力还不动主板。。

网友:
怎么判断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网友:
ASUS 直接屏蔽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