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55mlc2 不出CUP

楼主(2017-12-21):
A55MLC2 不出CPU 电压,ISL6328 电压,EN 电压都有,这板要不要SVID 信号,SVID 电压没有
cpu

网友:
没有肯定不对的 简单直接更换芯片!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个CPU供电芯片先

网友:
我就是随便进来参观一下的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
没图纸,不好多说,不上CPU有电压么?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正常不,如果全正常没有那个信号就换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