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3秒关机

楼主(2017-12-21):
一个联想显示器打开3秒就关机。请问有经验的师傅们。谁能帮小弟解决一下。关机之后可以再开

网友:
关机 了检查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A:
楼主的颜色不太正啊 ,看着像灯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颜色不太正啊 ,看着像灯管坏!!!!

请问各位灯管坏会导致红屏吗。……

网友:
灯管已经老化了 需要更换灯管 小白就不要搞了 搞坏液晶屏显示器只能报废

网友:
练手,仔细。细心处理,注意安全,
显示器薄膜逻辑板很是处于弱

网友:
没见过红屏的…

网友:
灯管挂了,高压保护。这是凑够30字

网友:
这个颜色就应该是灯光坏掉啦,换个灯管试试吧,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屏拆坏掉,如何不熟练,可以交给老师傅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