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2 210 g1 BIOS

楼主(2017-12-21):
6050A2798201-MB-A01   某宝网买的

HP X2 210 g1.rar

网友A:
你的事什么问题。刷这个程序好了吗? 我这有个。 不触发的。有供电。  下个试试

网友:
刷过不开机。。。。。。。。。。。。。。。。。。。。。

网友B:
我的机器是点的亮的只是有管理员密码,所以下载了你的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是点的亮的只是有管理员密码,所以下载了你的就不开机了。。。。。。。。。。。。。。

这是买的   是用原芯片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事什么问题。刷这个程序好了吗? 我这有个。 不触发的。有供电。  下个试试

原机故障  在系统下关机重启  换系统故障依旧   刷BIOS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