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M-P23不触发

楼主(2017-12-21):
今天干了一件傻事,客户拿来一MSI H61M-P23的主板,带CPU,我傻乎乎的直接上内存,电源通电,咋不触发来,这测,那测,不得其所,后来突然发现CMOS电池没装,安上电池,亮机了,瞬间无语了,CMOS电池也是影响开机的

网友A:
楼主新手吧,你搞搞技嘉就知道了。

网友B:
比如说690也是,不上coms电池不跑码,而且690的电池没电,一般换块电池就好了

网友:
多修几块就知道了,很多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主要是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新手吧,你搞搞技嘉就知道了。

是啊,刚接触不长时间,这还是第一次碰到,以前CMOS电池都是带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690也是,不上coms电池不跑码,而且690的电池没电,一般换块电池就好了

那是能通电啊,这个直接就不触发,这是两种状态

网友C:
这个我也学了一招690的电池没电,一般换块电池就好了

网友:
都差不多,对于我来说coms电池这一类的是不允许出错误的

网友:
好像很多主板都这样了,下次碰到不开机的多留意一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学了一招690的电池没电,一般换块电池就好了

你修到第二块就知道这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D:
V星板子都是这样问题!电池没有   没有安装都不开机!或者没有3.3待机电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下进来学习一下下进来学习一下下进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板子都是这样问题!电池没有   没有安装都不开机!或者没有3.3待机电压!

有的是,分型号。看看3.3v,rtc怎么布置了。

网友:
但是修之前测电池电压,阻值,cmos跳线冒必须滴。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