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板GA h61m-ds2触发后反复启动

楼主(2017-12-21):
最近为练手,跑到朋友开的电脑维修店,找了些板子来。如今主板维修赚不了钱,他只搞下简单的,复杂点的,花时间太多,不化算,就扔到一边了。
这块GA h61m-ds2触发后掉电,反复启动,风扇转一下停掉,又开始转。在论坛上看到很多技嘉H61的板子,有这个问题,BIOS刷不好,量测又没发现异常之处。量测SLP-S3已出,后续内存电压正常,1.2V、1.8V电压正常。VCORE电压在上电时能上到1.05V左右,似乎也正常。一修已刷过BIOS,其中一个BIOS芯片还被取下了,其实一个也可以开机。担心一修时没刷好,下载了一个重刷,刷完一个鸟样。在量测其中一组VCORE 上下管DQ13和DQ15时,发现电压为0,上下管G脚都有波形,但S脚明显比较脏污发黑,有空焊嫌疑,加焊后电压正常,也正常开机了。

网友A:
应该是当时维修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

网友:
这也会搞出问题????看来除尘是一门学问

网友:
应该是维修是没仔细的注意才遗漏的

网友B:
:很怀疑这个。。。这一项供电是gfx集显的。 这个供电ic用的是isl95836吧。这个供电在只会在过集显代码b2的一瞬间才出来,进了bios几乎没有电压。进入系统才会出电压。更随图形处理负载变化而频率变化的这相供电。负载越大,频率越高,电感前端,所提供的电流也就越大

网友:
这个问题到时没见过,一般三极管

网友:
发现会分析电路加上波波辅助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怀疑这个。。。这一项供电是gfx集显的。 这个供电ic用的是isl95836吧。这个供电在只会在过集显代码b2的 ...

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就加焊了这一块就好了,很奇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当时维修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

一般认为这组是不出的,但就是这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认为这组是不出的,但就是这块有问题

有时候维修就是这样,以为是这个,其实就不是这个,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D:
技嘉的主板有图纸。我觉得还是很好修。只要开机时序看得懂

网友E:
DQ13 DQ15是产生集显供电的那一相,应该是过内存后才会有电压的,加焊DQ13 DQ15怕是加热了某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DQ13 DQ15是产生集显供电的那一相,应该是过内存后才会有电压的,加焊DQ13 DQ15怕是加热了某个元件。。。

这个可能性极大,又或者这周围电路被风枪给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主板有图纸。我觉得还是很好修。只要开机时序看得懂

是的,偶尔有不跑码的,什么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都不好的情况。

网友(2018-05-15):
现在加焊芯片  突然显示的  我都很怕  返修率太高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较少遇见,不过先检查外观,仔细的小伙伴们就可能先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