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1650 工作条件求助

楼主(2017-12-21):
上电到0.2  cpu无电压
芯片14脚无电压  15,16脚3.3V  17,23无电压   43,48脚5V  37脚19V    能不能确定肯定是芯片坏

示波器查看下14脚 是有瞬间电压到0.8V掉到0V

换过芯片了还是老样子
  额  请大家帮我查下什么问题

网友A:
REF 没有的 话  应该是坏的 把,主供电正常 就应该有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 没有的 话  应该是坏的 把,主供电正常 就应该有REF

用示波器查看下14脚 是有瞬间电压到0.8V掉到0V  我准备把它后记断下  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后级断掉也是0.8v后慢慢掉到0

网友:
已经换过芯片了  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