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0-2533-B的点位图电池的SDA数据 不够3.3V 不认电池

楼主(2017-12-21):
求助820-2533-B的点位图电池的SDA 不够3.3V不认电池 图纸上的零件在主板上又找不到在哪里 感谢那个朋友提供

网友A:
就去了4个地方,一个电池电量指示灯座,一个电池接口,此处有防静电二极管。一个充电芯片6258,好找的很。一个ec,这个芯片,只要修电脑,应该都认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去了4个地方,一个电池电量指示灯座,一个电池接口,此处有防静电二极管。一个充电芯片6258,好找的很。 ...

已经找到了充电IC 和EC 都坏了取一个不行取了两个SDA 电压才正常

网友:
一般是EC问题,认不到电池的都这样,认到电池的那就是充电ic了

网友:
直接拆了吗?修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