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t硬盘,只识别4g求教。请各位,指教是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7-12-21):
奇葩的事情,突然变成这个模样?只能在管理工具识别。

网友:
这个盘不如果不要数据的话直接报废就行了,如果要数据的话磁盘不翘盘的话应该是固件坏了!!!!PC3000恢复这个盘相当容易啊 !!!

网友:
敲盘的话基本是划伤了。。。。。。。。。

网友:
对于硬盘是个谜

网友:
这是固件问题,无疑了吧。自己搞不定没必要花钱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固件坏了,有PC3000就好搞多了

网友:
进DISKGEN重建分区表然后新建分区试式,监控盘会有隐藏分区,
顺便感谢你指导我修手机,虽然我看不懂,我们可以互相远程指导,

网友:
这是固件问题,这是固件问题,

网友:
固态坏了吧

网友:
固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