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500R4K BA41-02446A不开机,电流上升到0.5有轻微跳动,

楼主(2017-12-21):
求助:三星NP500R4K BA41-02446A不开机,电流上升到0.5有轻微跳动,后电流降到0.1过几秒升到0.16.

刷过BIOS ,电流0.5的时候所有电压正常,屏幕开启了屏供电无背光,(手电照着感觉屏幕暗一下)0.1的时候显卡无供电,还有一个1.5的电压没有。

网友A:
没有1.5V修出来啊。看看1.5V谁控制呢。电流不对缺电压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1.5V修出来啊。看看1.5V谁控制呢。电流不对缺电压没出来

所有跟显卡有关的电压都没有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有跟显卡有关的电压都没有
!!!!!!

别的电压呢。内存。桥。3V 5V后级电压。1.5v都没有。看看谁控制的。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电压呢。内存。桥。3V 5V后级电压。1.5v都没有。看看谁控制的。看看上电时序

所有电压 都有,除了显卡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电压呢。内存。桥。3V 5V后级电压。1.5v都没有。看看谁控制的。看看上电时序

缺的两个电压都是给显卡的
35V,内存CPU都有电压,此机无桥
无点图,无图纸,无位号!!!!!!!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