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钟修完4片华硕老机器

楼主(2017-12-21):
华硕M2N-E 1.01版本

只那一片来发帖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问题在于内存无供电 桥没供电 看到这个直接找旁边8脚IC RT9214芯片
测量5脚VCC有5V

2脚没电先果断换掉

找了个RT8105管子替代上电跑马亮机

桌面有点乱了,又修打印机 显示器 台式机 的。。。。

网友A:
风神之作,手笔之大,速度之快,绝尘千里,感觉有点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神之作,手笔之大,速度之快,绝尘千里,感觉有点乱,

是很乱  我只发问题 不会去写理论,因为 太多事情要做 没那么多时间来编辑理论
干净利落的处理问题出来

网友:
                        女侠出手  谁与争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很乱  我只发问题 不会去写理论,因为 太多事情要做 没那么多时间来编辑理论
干净利落的处理问题出来

爽快,果断,风神的范帖子下方的五个字(无敌最寂寞)是怎么填上去的

网友:
无内存供电秒俢

网友:
这么直接的嘛,不量下开启信号吗

网友:
我就是如果来看看的 希望搞点积分

网友:
进来观摩一下大神 崇拜一下就走了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
现在一般看到华硕直接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爽快,果断,风神的范帖子下方的五个字(无敌最寂寞)是怎么填上去的

自己 个人资料 哪边设置 就可以填写了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的技术啊

网友C:
大神还用修打印机,显示器,还让小弟们活么,,给剩点汤汤水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还用修打印机,显示器,还让小弟们活么,,给剩点汤汤水水

说得极对,我只会修打印机。现在有时间也来向大神们学习修主板

网友:
内存供电还好修

网友:
楼主好技术。感谢分享。维修有你真精彩!

网友:
9214的电源芯片现在找都找不到  料板都是H61 FM1  FM2的

网友(2018-06-13):
这就是秒杀。。。。。。。。。。

网友:
apw7120也能代换rt9214,老芯片爱坏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