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贴之映泰A55MLC不跑码

楼主(2017-12-21):
一块映泰A55MLC 跑代码54 拔下内存故障依旧,换内存,涛声依旧,既然无效果那就找找内存工作所需的条件;供电1.5v有, 内存负载供电0.75v 时钟0.8v左右 总线供电3.3v SPD供电3.3v 到这里就明白了,可能又是断线了,要不是就是供电有问题。把板子反过来看看有没有烧痕或划痕,结果 飞线解决,亮机图献上 在献上BIOS

网友:
又一个不过内存.....烧断线秒修...捡钱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映泰断线全是在后面断线!修过很多块捡钱故障!

网友:
又是一个SPD供电断线的,要么补线要么飞线

网友:
断线问题这个相对来说,简单点。。。

网友:
又捡到到几十块

网友:
维修还是很仔细的

网友:
SPD断线   经常遇到
不过楼主你那里修台板同行一般多钱一块

网友:
SPD老问题  我记得ASUS有一款 10块有八块就是SPD出问题 在内存插槽一个电容下面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都是内存插错引起的。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很丰富,很快就能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3725-1-1.html

什么意思,青杏大神的帖子怎么了,我早已拜读过,你给个链接说明什么呢???

网友:
多谢大神的神贴。。。。。。。。。。。。。。。。。。。。

网友:
多谢大神的神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是内存供电烧了 ,一般都是内存没插好烧的供电

网友:
多谢大神的神贴--一般都是内存没插好烧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