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C466M开机报警连续4声停顿然后连续3声

楼主(2017-12-21):
联想C466M开机报警连续4声停顿然后连续3声

取下内存条后无报警。

什么毛病啊 各位大神。求帮助啊

网友A:
不过内存吧?换根内存,刷个bios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吧?换根内存,刷个bios试下

插内存就报警 不插就不报警 。挺奇怪的 有谁修过这个老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内存就报警 不插就不报警 。挺奇怪的 有谁修过这个老机器的

查內存条件是否满足了smb,spd,负载,复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