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RO GAMER 不触发 手动改EC KB3722Q电路

楼主(2017-12-21):
    先上图

先查待机 3.3  有
两个待机好信号  RSMRST和DPWROK  有
IO NCT6791D 触发有跳变  63脚有发出PSON信号 拉低
IO 发出的 开机信号 PSON 经过Q201 三极管才到达24针电源插口。Q201受控于 EC KB3722Q 的 20脚。此时为低   Q201没有被导通
查 KB3722Q   网上没有这个 IC的资料   这个IC 也是有程序的  华硕官网没有下载   论坛里面也没有同行遇到过 上传有。
看了下KB3722 的各个管脚。有  一些  PG信号发出  还有一些 电源管理芯片的基准电压是由这个 IC提供的
没资料  没IC换   只能先手动改改
先改上电的

直接导通   上电

PU301  没有发出 1.5V    量了一下  没有基准。来源于  KB3722

1.5V的 基准    那就自己改一个给它

1.5V 有了

PU3001 也没有发出电压   同样基准来源于 KB3722

再手动改

好了  复位发出  开始跑码
可爱的华硕LOGO 出来了

同时  遗憾也出来了

由于 KB3722 是带程序的。很多同行修过这片板  却没有遇到是这个 EC的问题 同样也没有人会留意 台机也带有 EC的。

自己以前也同样修过这个型号的板  但都是  PU3002  1.05V  IC坏
以前遇到过 一片华硕 F1A75-V PRO 主板是带有这个 E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5162-1-1.html
这是当时的贴   还有同行质疑这个IC的作用    叫什么超级IO
叫什么不重要。但这个IC 的确是参与了开机  上电时序和基准的发出。
备出程序才是最重要的
顺便说下  订了新的 KB3722  回来换上  同样也没有开机信号  基准电压发出
但是用示波器打 EC BIOS 有波形发出了

新的 KB3722换上去 卡19  不过内存   去掉 EC BIOS芯片 可以点亮   一样是提示 EC 错误 进不了系统 按键无效

希望 手上刚好有这块板的同行顺手叫 02U1 KB3722 下面那个 BIOS 芯片的资料备份出来上传

也希望 有同行指点下应该如何维修

网友A:
你这样改的话,关机能不能正常关机?关机时序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的话,关机能不能正常关机?关机时序正常不

关机正常! 用键盘热重启也可以!!!!!!!

网友B: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子不开机  明天按照你的思路修下

网友C:
这板子好像1.05V上拉坏的多吧  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子不开机  明天按照你的思路修下

把那颗  PM25LD512 IC的资料备份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好像1.05V上拉坏的多吧  修过好几个了!

对     !!!!!!!!!!!!!!!!!

网友:
EC没资料 不好办了

网友:
顶起
还没完全修好,麻烦手上有这块板的同行上传下

网友D:
叫EC也好,叫辅助芯片也好都行,本质还是CPLD类的芯片(可编程逻辑器件),华硕ROG主板上面都存在这样的东西,而且还是128个脚位,功能更加广泛,比如不开机刷BIOS,配合相关显示接口,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主板实时电压电流参数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EC也好,叫辅助芯片也好都行,本质还是CPLD类的芯片(可编程逻辑器件),华硕ROG主板上面都存在这样的东 ...

谢谢指点
还请手上有板的同行上传下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新手只能权当参考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18-02-17):
M4A88TD-V EVO碰到这个芯片  KB3722Q , 南桥是SB850,IO 是 IT8721F。 有时候可以亮机,有时候不亮机。亮机时装过系统,看过视屏上过网等等,看上去正常。
现在不亮机了,每次触发都有ALLOW LDT-STOP#, 但每次都没有LDT-PG。 测到IO 47脚由南桥发来的时钟电压,时有时无,更令人费解的是,有时触发停止不上电时,该脚位仍是3.3V电压,这个脚位旁边的IO脚没有3.3V,桥发出的触点周围也没有3.3V电压点,桥发出点叫 LPCCLK0。
桥还有另一触点LPCCLK1发至  KB3722Q ,查南桥SB850,LPCCLK1电压的高低 (3.3V或0V)决定了南桥用外部时钟或内部集成时钟。 是不是这芯片控制出了问题。该板子有时钟芯片 ICS 9LPRS477CKL

网友:
引用 网友E:
M4A88TD-V EVO碰到这个芯片  KB3722Q , 南桥是SB850,IO 是 IT8721F。 有时候可以亮机,有时候不亮机。亮 ...

有图纸截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分享

恭喜你。。
估计要被定为灌水扣分了

网友:
重新换上EC也不行,还是BIOS有没刷好呀,

网友:
楼主的手工很好,但是这样了改不适合华硕,或者其它杂牌板子或许可以的…………

网友:
感觉很厉害, KB3722这个芯片还是第一次听到楼主版这么详细的分析过

网友G:
技术是可以的 程序是没办法的 这个浪费时间了吧

网友:
大神无处不在,只是隐藏的太深,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是可以的 程序是没办法的 这个浪费时间了吧

   路总是要有人先去走才知道前面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