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3.6进水机,处理干净插电自动上电主板咔咔声

楼主(2017-12-21):
X555LD 3.6进水机,处理干净插电自动上电主板咔咔声,拆掉3V5V转换芯片和1.05V的转换芯片的其中一个主板就不会发出咔咔声,但又听不出是哪里发出来的,有遇到过吗?

网友A:
一般可能是电感或者MOS管,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能是电感或者MOS管,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机器已经修好了,原来是显卡供电芯片TON脚的上拉电阻腐蚀了,但就是不知道这个原因会引起主板咔咔声,看似主板像短路,实际不是短路。。

网友:
上次有一台神州进水机器也是ton腐蚀导致电感啪的一声掉电。

网友:
电流卡卡 看看3V  5V  电容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