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7-12-21):
老机很久没有使用,现在开机只着电源灯,CPU风扇不停转动,屏没有开着,试过更换CPU和内存都是这样,这情形主板是坏怎么?
请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CPU供电正常吗?一一排除。也可以使用笔记本测试卡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