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WinHex 脚本自动合成BIOS示例, 另附史上最强 WinHex 脚本编辑器

楼主(2017-12-21):
(图片)

网友:
不是吧。。还有自动合成BIOS 软件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这是合成哪个品牌板子的bios用啊

网友:
这应该只是替换ME固件,利用脚本自动替换

网友:
好厉害,是不是所有机器的BIOS都可以自动合成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试过不同的bios,me大小不一样的,我看你读取的位置是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试过不同的bios,me大小不一样的,我看你读取的位置是固定的

这个固定偏移地址保存的是,ME的真实偏移地址,至少我见过的BIOS都通用,当然我见过的量有限,不保证100%

网友:
用软件做数据恢复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定偏移地址保存的是,ME的真实偏移地址,至少我见过的BIOS都通用,当然我见过的量有限,不保证100%

那就差不多了,遇到特殊的再改一下脚本就是

网友C:
下了用不来,也没有任何说明,说下方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了用不来,也没有任何说明,说下方法呀。

脚本放到WinHex目录>打开WinHex>打开BIOS文件>打开ME文件>按回车>右下角列表框里双击(未命名1)>点击确定就自动替换好了

网友D:
怎么做到的,原理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了用不来,也没有任何说明,说下方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做到的,原理还是没看明白。

脚本解释:

Assign aa GetSize  //指定变量aa的大小为当前文件的大小
Block 0 (aa-1)  //选块位置从偏移地址0到(aa-1),
                       //变量aa-1是因为文件大小是从1个字节开始的,偏移地址从0开始的,所以减1就是对应偏移地址了
Copy //复制选块到剪切板
NextObj //切换到下一个文件,
goto 0X48 //光标移动到偏移地址0X48
Read bb 2 //读取2个字节到变量bb
Goto (bb*4096) //光标移动到(bb*4096),变量bb乘以4096等于真实的ME偏移地址
WriteClipboard //光标位置写入剪切板数据
MessageBox "ME替换,已完成" //弹出对话框,提示完成

网友:
自动合成编辑,这软件不错。。。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过这类,要慢慢学习了,以后遇到就有方法了

网友:
厉害厉害,没有合成过BIOS不知道麻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