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 这样的送话器该如何焊接

楼主(2017-12-22):
给客户换杂牌机尾插后送话就不行了 拆了后就蒙了 部知道该怎么焊接 直接吹上去不行 试了好几次 难道还分方向的吗
求助

网友:
表示没见过,会不会给吹坏了??拆个其它的送话器飞线试一下

网友:
表面做个记号,分三次,转个角度,分别装上去试机

网友:
中间的小点是正极,边缘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