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白屏

楼主(2017-12-22):
手上有个T430集显的,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换了屏和屏线还是一样的白屏,请问要怎么查,查哪些信号。新手求教。

网友A:
笔记本的显示器【内置】和外资不是一条线路,
检查屏幕供电。排线处屏幕供电,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显示器【内置】和外资不是一条线路,
检查屏幕供电。排线处屏幕供电,主板上

屏上的几个主要供电都正常,其它的信号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B:
白屏好像有3.3V 没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白屏好像有3.3V 没有吧

刚又测了,不接屏F3两端3.3正常,接屏后F3只有一脚有3.3,二脚没有电压了,不知道怎么会被拉低了,我看有三个电容,拆的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又测了,不接屏F3两端3.3正常,接屏后F3只有一脚有3.3,二脚没有电压了,不知道怎么会被拉低了,我看有 ...

说反了,是二脚有3.3,一脚没有,电压没过来,我测正常机这个电压是有的。

网友D:
屏40针接口,2/3/4脚连一起,前题不能短路。2/3脚要有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40针接口,2/3/4脚连一起,前题不能短路。2/3脚要有3.3V

不接屏,2,3,4脚3.3正常,接屏之后电压过不来,这个电压是从F3过来的,接屏后F3二脚有3.3,一脚没有电压,电压没过来。这个要怎么弄,换屏和屏线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接屏,2,3,4脚3.3正常,接屏之后电压过不来,这个电压是从F3过来的,接屏后F3二脚有3.3,一脚没有电 ...

你找屏接口,不要修板。234脚连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找屏接口,不要修板。234脚连一起。

屏接口2,3,4,脚连一起也是一样,电压被拉低了,过F3电压只有0.3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B:
你都换屏了 那就不是屏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换屏了 那就不是屏拉低了

问题解决了,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接屏的时候F3两位电压都有,接屏之后才被拉低,一直以为F3保险是好的,后来测F3电阻有十几K,直接用锡直连就好了。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