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显卡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7-12-22):
E450C拔电池触发电流到5.3掉电到0.002拔掉内存有报警,拆掉C壳就看到BIOS芯片论坛找到BIOS就刷,刷完还是涛声依旧,看电流肯定是显卡那片为了图省事伤脑子先把BIOS刷 了,还是老老实实拆机测吧。      短路修好后论坛找的BIOS刷上都不行电流到0.5几不显,把原机备份的刷上电流蹭蹭上去亮机。

BIOS 图纸.rar

绝对好用老铁

网友A:
你修的哪呀,刷BIOS,显卡会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哪呀,刷BIOS,显卡会短路吗

显卡供电v

网友B:
显卡供电芯片坏了?显卡什么地方短了?

网友:
现在刷BIOS确实是麻烦,一般刷几个才能好了

网友C:
这是为什么 呢 怎么会刷回去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芯片坏了?显卡什么地方短了?

看电感旁边电容  拆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为什么 呢 怎么会刷回去又亮了

之前以为BIOS坏了 ,找的BIOS   后来修的显卡供电,论坛的bios不行再刷回原来的

网友D:
恩  这种显卡短路了  是有保险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这种显卡短路了  是有保险的吗

看图纸,  出来1.5V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