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_技嘉B75M-D3V通电秒掉电,多是由于内存出错弄坏M_bios引起的

楼主(2017-12-22):
之前发现过好多技嘉主板通电秒断的情况 ,其实是一秒都不够,通电时间半秒左右。这种情况无论你插不插内存结果都是一样。论坛里有好多解决的方法。而今天接到一块B75M-D3V的技嘉板
简单修复:利用技嘉主板双BIOS自动修复功能,换上正常的内存(这部异常重要,确保内存没问题),通电开机,接着就是等(一分钟内大概,时间不能确定)。如果只是BIOS出错,风扇转动时间会变长,最后会出现这个画面。等待完成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8-1-10 22:18):
秒掉电后重启,不断重复。原文没提及。这方法不包含掉电不启动的现象

网友:
一般坏了,能起来的很少,都是直接拆机,编程器刷

网友:
补充下,有些bios损坏的,反跳线冒开机是一样可以自动修复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收益匪浅。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修的太多了 我直接把B换到M 然后把M拆掉只用一个 省的麻烦

网友:
我现在就碰上一块 是麦克风经常性有问题的,不管是换插孔式还是USB的麦克风,经常性看心情好好坏坏,检测了驱动之类都是好的,我现在也是怀疑这板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