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 索 显示器不供电

楼主(2017-12-22):
不供电怎么检查故障、请高人帮忙 新手应该怎么查!开机灯也不亮

网友:
高手们有和指教呀!是不是我说的问题不好弄呀!我还是没说明白问题

网友:
5 12V电压有没

网友:
哈哈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这个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不知道怎么测电压,就换电源板吧,不行把驱动板也换了😄😄😄

网友:
先确定是电源板还是视频版的问题,到视频板的接口上有电吗

网友:
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线扒了测输出电压有不..5V和12V有不

网友:
你既然拆开了  不知道怎么修   直接换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拔掉线,先测电源供电板是不是正常。如正常,再考虑高压板,不会就换一块。

网友:
谢谢大家 我买 液晶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