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间接上电不显,触发掉电

楼主(2017-12-22):
如题,
机子是联想Z370, 版号是DAKL5MB16H0 REV.H inter独显,,
第一次商家拿来,故障是上电不显示,拆机刷了个BIOS就亮了,测试了几次没问题就交给客户了,第二天返修,故障还是不显示,
测试发现开10次有2次能显示,偶尔触发到0.9掉电后自动触发
不显示电流跑1.1。测供电正常,集显供电亮机后才有,加焊过显卡, 内存 U都排除了  BIOS也刷过几个都没有毛用,
有没有遇到过各位
更换EC解决

网友:
把独显断开,用集成显卡试试看。。看故障应该还是显卡的这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