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H55 HD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7-12-22):
SATA口全不认硬盘,能正常亮机,先测SATA口耦合电容对地值,发现都正常然后再测时钟,发现时钟没波形

换时钟IC,接硬盘,亮机
这个主板喜欢卡D0代码,等一会才亮机

论坛有图纸就不上传了
加分啊,兄弟们

网友:
说错了型号了啊    是映泰 TH55 HD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但是我查不出。以为的桥不行,谢谢楼住的分享

网友:
我一般都会认为是桥,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A:
G41的时钟????换汤不换药。。。。。

网友B:
请问LZ这打的是33M这个时钟的波形吗。。。  很少注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这打的是33M这个时钟的波形吗。。。  很少注意这个                                                ...

是的啊,干桥之前先测一下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的时钟????换汤不换药。。。。。

这个时钟跟G41的类似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你分享,越来越精彩!

网友:
楼主怎么会想到是时钟的事的,我一般会认为是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