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2台乐视X620

楼主(2017-12-22):
两台都是充电亮红灯不开机,是通病,有一台修好了,但是没灯光。

都是X620,屏幕不一样,好像不通用

主板看不出区别

拆机直接加热屏幕撬出来就行了,要慢点,小心排线和玻璃。我就翘破了下面玻璃

网友A:
这也没说是那的问题啊,就一个修好了,一个没修好

网友:
就拆一下 没有维修古城的啊 还要打字的 好麻烦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说是那的问题啊,就一个修好了,一个没修好

这不是拆机区吗,还要写维修过程?   就X620不开机的通病啊,电源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拿5V去烧一两秒,直到对地阻值变400多就OK了,具体是哪个电容搜一下必杀,多的是

网友:
乐视的还很好拆吧,感觉三星7000那种才不好拆,屏还死贵

网友:
怎么修的啊,之前也遇到过!0000000

网友:
不错不错这种保险只看A数,不看电压 ,还是说  电压 也有好几种

网友:
刚看了 让发拆机贴 这就看到一个拆机贴  莫名菊花一紧

网友:
这不是拆机区吗,还要写维修过程?   就X620不开机的通病啊,电源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拿5V去烧一两秒,直到对地阻值变400多就OK了,具体是哪个电容搜一下必杀,多

网友:
仁宝,工艺也是不咋的。估计是新员工制作的

网友:
确实好贴,,,,,,              我加不了分啦

网友:
楼主也修手机呀?哪里学的?我也想带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