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开机十秒左右不断重启

楼主(2017-12-22):
同行拿来,看着板很新,上电十秒左右不断重启,在6系列以后的板,十几秒不断重启多数是内存不过,但是我擦了几次,还换了内存都不行,那只拆板出来了,
然后上迅维看一下有没有通病,看了好久没有通病,只有BIOS和点位。那就先下BIOS刷吧,刷了也不行,只有下点位慢慢查吧。
能触发说明待机上电问题应该不大了,只要查供电和信号了。参照6 7系列的时序:

测量所有供电全部正常,就不一一发图了,那就查信号了,当所有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产生两个PG (PWROK1 和 APWROK )信号,
再查桥发出的两个PG (DRAMPWROK) 和PROCPWRGD

这四个信号全部正常了,那就下一个吧

我对点位有点敏感我都是有问题我再另外自己画图纸的这样比较明了一点

PQ804是一个NPN  G极1.2V正常应该拉低PQ803的G极的,但是通电测PQ803是N管G极还是有5V所以才导通位低了P_VRMPWRGD.那现在问题找到了,就是PQ804失效不能导通了,换了通电正常!此板修好。忘了拍亮机图了!
这里应该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法的:一是换PQ804    二是拆了PQ803

网友A:
师傅写的G极是说的PQ804的基极吗?如果是,它的发射极接地,基极1.2V就可直接判断为PQ804损坏!

网友B:
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器件质量问题,华硕大量的电阻,小三极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写的G极是说的PQ804的基极吗?如果是,它的发射极接地,基极1.2V就可直接判断为PQ804损坏!

是啊!PQ804基极有1.2V但是不能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器件质量问题,华硕大量的电阻,小三极管坏。

对我们维修员不好吗?按我说如果它不坏,我们就坐着点毛了,因为我还做售货的,只要过了质保怎么坏都行

网友:
三极管PQ804击穿导致VRMPG电压不正常,一般是直接拆掉PQ803比较方便

网友:
技嘉主板这种问题碰到好多,都是直接拆掉,又快又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楼主的经验很有用

网友(2018-03-10):
谢谢楼主因为在乡里没设备我直接拿老虎钳把803给干了

网友:
也可以直接拆了PQ803三极管,能关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