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 待机短路烧EC实事证明IT8518E跟IT8517E不能代换

楼主(2017-12-22):
同行把机子拿过来上的电流只有0.176短路,拆开检测待机芯片是8223的发现8脚的3v线性短路,用烧鸡大法烧EC也坏了,手上没有IT8518E的芯片
找到一个IT8517E的芯片论坛上有人说可以,换上确实可以显示,那个高兴的,结果没一会就掉电了,刚好CPU风扇也不转,供电也没有还以为温度高出现的,把温控去了接了个5V供电,开机一会还是掉电,想想会不会是EC不对导致的,发了一个过来第二天装上,一切正常。实事证明IT8518E跟IT8517E不能代换,没分给加点分。谢谢,上图

网友:
EC也是不能乱替换,卧槽,看来还是购买一模一样的东西才行

网友A:
一直都是用同型号 有些还带程序

网友:
EC一般都不好代换的

网友:
ec替换还要看后缀,同样型号不同后缀都不一定能代还!

网友:
借鉴了    看来只有自己实践后才有真理那

网友:
8517和8518  是不能代换的  以前试过  淘宝上说华硕的8586是通用的

网友:
我以前用过是好用的,是不是EC本身就不好了

网友:
有些还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B:
一定要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用同型号 有些还带程序

确实还是得原型号代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原型号代换

对的,一定要原型号代换不然不行可以也是很多小问题

网友:
目前还没有试过可以带换成功的EC基本都不行

网友:
的确 有的EC后缀有一点不同都不能代换

网友:
多谢楼主以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