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6plus 拆机换电池教程

楼主(2017-12-22):
  客户反映 电池不管用 掉电严重   连上电脑 查看电池效率 只有百分之三十了     果断报价换电池 拆下底部两颗螺丝  然后把屏幕抬起来   拆电池螺丝     加热 取下电池 新电池 打胶  然后 装回去 然后扣上屏幕   拆机换电池就这么简单

网友A:
检测手机电池的事什么软件   苹果和安卓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手机电池的事什么软件   苹果和安卓都可以吗

下个爱思助手就可以检查电池,其他都可以看到。

网友:
感觉拆个手机还是蛮简单的,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了,下次我也试试弄这种看看,电脑实在很难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