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70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楼主(2017-12-22):
老板拿来一台g50-70说内接不显示外接正常。拆机换屏 换屏线 涛声依旧。只能老老实实的打开图纸查条件了。测了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当测到q23 q24时

发现+5vs +3vs 严重偏低 只有1.6v  。当测r149时一端有19v 另一端0点几v 测其阻值无穷大

找个100k装上okl亮机图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呀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历害呀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呀 !!!!!
下次试试

网友:
电压达不到外接还能亮。。。。。。。

网友A:
这个外接为什么会显示啊   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接为什么会显示啊   电压不正常了

这就是让人很郁闷的地方 而且电压低的时候 电-流也偏低0.4-0.5 但是外接亮的  电压正常后电流0.6-1.几

网友:
3 5vs偏低外接还能亮,学习了。

网友:
世界之大    无奇不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逻辑很清晰,这个经验不错,谢谢分享,拒绝灌水,用心发帖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试一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