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17-12-22):
      接同行ASUS K45VD,版号:LA-8224P rev:1.0笔记本一台,通电有待机,开机电流上变到0.03A,就没有反应了,判断转换电路或者转换电路后端短路了。
拆机测量各个电感无明显短路,也无进水,测试以为是IO坏了,IO是kb9012 a3,更换后发现情况还如之前一样,电流也无任何变化,判断问题不属于IO引起的,
      通过测试bios芯片发现,供电电压只有0.8v,其它引脚是与IO挂在一起的,检测到其通讯脚有电压变化,遂跟随+3V_SPI查找,发现其由U4(PI3V512QE),2脚提供给bios芯片,检测U4,发现U4工作电压只有0.8V左右,供电由+3.3V_PCH提供,往后检查+3.3V_PCH电压由Q38 MOS管转换而来,Q38D端电压有3.3V,s端电压只有0.8V,G端电压只有0.9V,Q38 s端也无短路,拆下mos管测试正常,U41测试正常,查找Q38 G端,发现有一分压电阻变成1M欧,其控制端电压正常为12V,调整电阻发现6V也可以导通,担心长期使用会出问题,通过分压公式计算,上端电阻为100K,下端电阻为200K,电压刚好12.6V,足够其完全导通,电阻调整好后,通电测试,12v电压正常,遂判断修复ok。

网友:
又是通病 u38  +3v_pch 没有电导致无slp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称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