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731G-10054G50MNII VA70/VG70 REV:2.1

楼主(2017-12-22):
进水机器  .........
当着同行面拆开一看,直接给同行报价200-300 之间,不同意价格 的话,装机拿走 。
同行当我面给客户报了价格,说同意修。好吧,和同行说下,留机慢慢折腾吧,不要催。

首先简单清洗下,放BGa 上在烤10几分钟。 简单测量下,把能补的电容电阻补起来,都黑完了,    万用表 打下阻值,5v 待机阻值有点低,其它没发现什么短路的。上电,五待机,意料之中,拆掉5v 待机电感,烧鸡吧

usb 供电短了2个,读卡器短了,拆掉 ,不短了, 但是还是不出3/5V  . en 开启也来了,线性电压也出了,就没3.5V ,中间省略一万字,  后面才发现 背面几处断线的,刮开 把线接上,待机出来了 。
上电 0.2 掉电,日特 。。。。。。。。。。。。。。。。。。。。。。
经过一番查找供电发现这个电压没出 ,

这个芯片也坏了,换上后不上CPU 电压出,上CPU 电压没有,  CPU 也挂了
订货中。。。。。。。。。。。。。。。。。。。。。。。。。。。。。。。。。
cpu 到 ,上电,0.8-0.6-0.77 这个样子,欣喜  感觉亮机了
接屏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不亮,外接下 ,亮机了
目前故障变成外接亮,内接不亮,在修
测屏电压,LCD_VCC 没出 ,什么屏时钟,数据,有3.3无波  ,  ,把独显电压去掉 ,外接亮,内接还是不亮,这个可以知道了,这个机子可以直接独显变集显
中间2天 没结果,最后买个桥过来换换看吧,桥到了,换上去涛声依旧    ,桥排除了,现在心里基本上有数,肯定是哪里断线,或者,哪个小电路引起的毛病 。交个店里小伙 看看,我在一旁玩会王者农药。 麻蛋,有挂机的,一局20分钟 老家炸了。。。。。。。
这边没结果,还是我来吧,慢慢插屏接口电路,最后发现了这里

这里只有lid_sw# 并且只有 2.5左右,其它几端都没测出电压,。这下感觉来了,是不是LCD_VCC 电压  ,把屏EDP 检测电压拉低呢,之前纠结于lcd_vcc ,为什么没有把目标往EDP_VCC 上 。 看这几个二极管,好像也没什么多少作用,起到休眠 关屏 的 左右,去掉看看吧 。风枪拿掉,外用表一打,3.3。神奇的 3.3 ,久违的 3.3 ,我爱你 3.3   。。。。。。。。。
结屏亮机(去掉没装)

———————————————————————————————————————————————————————————————————————————分割线亮机图

网友:
上传最后一张,死机了 ,麻麻的。。。。。。。。。。。。。。。。。。。。。。。。
能加分的给点分吧

淮安升华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坏件,误杀一个J8C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问下,坏CPU 200-300直接还能挣钱吗?

网友:
sm CPU 什么CPU  坏了 ,你才报 200-300修 ??????????????????

网友:
cpu 三代   30快  钱
好像是 100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