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傅

楼主(2017-12-22):
求助各位大师傅50v22uf的电容可以用50v1000uf的代替吗,谢谢

网友:
滤波的话去掉都没问题·······································

网友:
严格来说不是不行而是不好会出意外,举例喇叭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上大容量后会出现一声爆音,之前容量设计的正好是没有的。讲究略大就好。

网友:
楼主还是想清楚再试哦,毕竟电子产品差一点差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