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59开机掉电

楼主(2017-12-22):
板号是14236-1         。。。。。。。。。。。。。 BIOS我把网站上的刷了个遍,还是开机掉电,。。。。。。。。。。。。。。。

网友:
检查一下各个电源是不是都起来了

网友:
是不是PG问题啊?上示波器,光刷BIOS不一定的能解决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你这个是亮机掉电还是 怎么掉电呢 如果亮机查温控  如果不亮就查PG

网友A:
开机上电0.01-0.05A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上电0.01-0.05A掉电。。。。。。。。。。。。。。。。。。。。。。。。。。。

你这个电流都没有上来多少啊.基本上是主供电电压还没有出来,重点检查桥与EC的待机相关条件即可.有可以更换一个B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