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M 板号:NM-A273第一次开机慢,关机再开正常

楼主(2017-12-22):
G40-70M 板号:NM-A273第一次开机慢,关机再开正常,第一次开到亮机大概需要15秒,关机再开3秒亮机,然后一直开关机都正常,然后机器放一会儿之后再开又是慢,,这个一般查哪里?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这个BIOS爱坏,刷BIOS试试

网友:
三板斧 , 干一下 BIOS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ua  BIOS......................

BIOS肯定刷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爱坏,刷BIOS试试

刷过了还是一样,不显示的时候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测屏供电和调节都没有

网友:
要原厂bios 或者改了me的

网友:
合成一个blos     应该是它的问题多

网友:
经典的BIOS问题吧?刷一下看看了

网友:
官网上下个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