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待机电流为零

楼主(2017-12-22):
技嘉h61,上电5VSB没有电流。必须要CMOS放电后。才能有待机电流。加电后不过内存。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放电才会有待机。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你这个是撒子 高科技 设备 。测试电流???????????

网友:
这个高端设备叫什么名字,看着好上档次

网友:
就是一个电脑主板电源电压电流测试器,多了几个按键而以,一个电流电压转换显示按键,一个强制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