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T460S。NM-A581。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7-12-22):
机器到手时大短,
换了隔离管。换了集显供电集成管。PU403后,不短路了。
通电:跳变到0,67左右, 反复重启,
测试得,还是没集显供电,

这是对照CPU供电的81382测试得的数据

——————————————————————————————————————————————
请师兄些,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帮我测试一下正常的81382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T460和T460S。板号一样的, 图纸也是用的T460S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ompal NM-A581 Lenovo ThinkPad T460S.pdf

网友A:
BIOS刷一下看看吧,这个机器BIOS坏的也蛮多的!

网友:
帮顶一下,大神快快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刷一下看看吧,这个机器BIOS坏的也蛮多的!

原厂的。修改的。都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修改的。都刷过了。。还是不行

睇下过内存了吗?过内存就换u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睇下过内存了吗?过内存就换u试下

过了内存的。板载的CPU。。。没法换

网友:
楼主30脚的电阻电容换了吗,电压多少,感觉2脚电压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内存的。板载的CPU。。。没法换

过内存了正常就会出集显了,bios刷对,查下主芯片副芯片工作条件,最怕cpu坏了,

网友D:
集显供电都击穿了,CPU很有可能挂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供电都击穿了,CPU很有可能挂掉啊

是啊。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最近 这两天。修了好几个。ISL95859这个CPU供电芯片的了。。。
今天两台HP。348G3。也是这个芯片。            其中一台CPU附近的复合MOS管击穿。导致公共点为100左右,换了OK。
            另外一台。其中一相CPU供电。直接对地为0。。。。CPU挂了
前几天的T460也是这个芯片。
昨天的小米AIR13也是这个芯片。。。。
感觉这个芯片容易出问题啊。师兄些。多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