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HP ENVY X2 系统如何重新安装? 求助求助

楼主(2017-12-22):
一台HP ENVY X2的 PC 平板双合一的电脑,现在WIN8损坏,做不上系统,U盘启动不了,应该需要UEFI格式的u盘,做了好几个启动项不行,做啦ISO版的启动项依旧认不到U盘,现在需要各位大佬帮忙一下!!!看谁做过这个系统求教一下子,
电脑

网友:
我也没有做过

网友:
需要一个UEFI引导文件,还得把ISO镜像刻录到U盘才行,忽然想到电脑店U盘制作工具好像有这个功能,打开电脑店U盘制作工具选择ISO UEFI模式,再选择准备好的系统镜像,刻录好后直接插在USB接口开机不用按什么键HP logo就出来了接下来startingwindows8

网友:
好的,我试试,多谢,成不成功我会上来说一下子

网友:
来刷金币来刷金币来刷金币来刷金币来刷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