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50。NM-A091 暗屏

楼主(2017-12-22):
THINKPAD X250。NM-A091 暗屏
拿来的时候有图像。无背光,外接正常。
报价400,换屏。依旧。。还好客户在旁边看到换的,又把原屏幕装回去
给客户说主板问题。报价350.答应。拆开修主板。
全程客户在旁边观看,,,
1、测试20V供电保险F7坏了,换之。。。。TMD依旧暗屏

2、再测。。开启电压,BACKLIGHT_ON,无。R668阻值正常。47K。上端3.3V。下端无电压,下端也没接地,说明BACKLIGHT_ON这个信号没发出来,把上拉电压给拉低了的。。查BACKLIGHT_ON源头由PU101(EC)发出。看图应该是由VGA_BLON发给EC,通知EC开启BACKLIGHT_ON,查VGA_BLON源头,从桥发出,,,不想修了
3、直接从VCC3LCD(PIN13.14)飞线过去,
4、满意的装机,,,TMD还是不亮?不应该啊。。。
5、不怀疑自己,屏应该也是坏的,当着客户。把屏再拆下来,换上刚刚拿来试的新屏,,,亮机!@@!!

网友:
X250和X240板号一样的。图纸也是用的X240的

网友A:
那你这个怎么收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怎么收费呢?

最后。。。。。他只能报账500。就收了500。。屏200。还是有300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最后总共收了多少,不过全程客户在旁边看着还好点,至少他知道是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最后总共收了多少,不过全程客户在旁边看着还好点,至少他知道是两个问题

对。幸好他全程看着的。不然还真解释不清楚。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