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亮机掉电

楼主(2017-12-22):
Y450开机能亮.但几十秒后掉电.该怎么检?

网友A:
Y450的 老通病 。。电容坏了

网友:
这介是什么意思,什么也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50的 老通病 。。电容坏了

电容哪么多.哪里的电容可能性大点.有电感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电容哪么多.哪里的电容可能性大点.有电感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先搞 这几个电容。。。 在搞  主板上面有个小板上面的 电容

网友:
唉呀.换了还是掉啊.............

网友:
检查下温控啊,,哥。。。。。。。。。。。。。。。。。还有 HWPG 之类的。。。

网友:
多谢了.最后换了显卡供的小板上的8116L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