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ACER-E1-571G_LA-7912P无待机

楼主(2017-12-22):
维修笔记:ACER-E1-571G_LA-7912P无待机
没有3/5V。
裸板测试,没有短路
3/5V对地值都为400左右,
通电一瞬间,待机电流从0.009掉到0.003.
这是个细节。。。
由于没有示波器
只能观察这些,用万用表测试,发现通电一瞬间电感都有电出来,又掉下去的
一般这种现象为后级有短路引起,,,
可是,电感,二级3/5V,均无短路啊
应该还是外围电路引起,
把MOS管换了,解决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给自己做个笔记,记性不好

网友A:
那里 电感 ??????? 3 V5V d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里 电感 ??????? 3 V5V de ?????????????

我在查3/5V.肯定是说3/5V电感啊。。。。。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查3/5V.肯定是说3/5V电感啊。。。。。

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猛。。。。。。。。。。。。。。。。。。。。。。。。。。。。。

加点分啊。哥们。。。。。。。。。。。。。。。。。。。。

网友:
有收获的来回复一下吧,我好给你们加分。。。。嘿嘿

网友:
我跟你一样现在记性差的很,每次修完机子都把经典的案列记录下来,等以后碰到类似问题方便参考,提高维修效率,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换电容呢楼主怎么不换电容呢

网友:
我手里有个微短的,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C:
怎么判断的MOS管坏了 !!!!!!!!!!!!!!

网友:
是不是MOS管 不良了   我遇到过  换钽电容好的过

网友:
谢谢分享,向你学习了,加分

网友:
是不是MOS管 不良了   我遇到过  换钽电容好的过这修机时序很清晰 也很细心 值得学习修机时序很清晰 也很细心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判断的MOS管坏了 !!!!!!!!!!!!!!

换了MOS管就好了。。。。。。。。。。。。。。。。。。。

网友:
哪里的MOS管??待机芯片的嘛??????????????

网友:
换完这就好了?

网友:
每次修完机子都把经典的案列记录下来

网友:
一般都是换后级滤波电容,很少换管。

网友D(2019-05-24):
估计后面 2个电容触问题了, 换了就好
笔记本手机fix
但却是换了MOS管好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后面 2个电容触问题了, 换了就好
但却是换了MOS管好的。。。。。。。。。。。。

网友:
有个微短的,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