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无CPU电压

楼主(2017-12-22):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的Z77P-D3主板,上电插小喇叭不会滴滴,量内存有1.5,在量CPU无电压,其他电压都有换了8120D没用,给大师看了,大师叫我自己上迅维查,看来是不想搞,求修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EN呢。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呢。有吗。。。。。。。。。。。。。。。。。。

都有啊,就是不出CPU供电,我也郁闷 啊,这些板CPU的供电也不会坏吧

网友:
我是说供电芯片不会坏,现在的新板就这样,随便哪个电压没有都难修

网友B:
没有CPU电压也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CPU电压也可以先刷个BIOS                                                                          ...

真的有这种操作吗,我怎么感觉你就是来蹭分的

网友:
查一查CPU的VID。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8120d应该管的vssca,cpu电源芯片是什么?不上u有么有cpu电压

网友:
CPU电压一般不是8120D控制的吧,楼主下个图纸再查查看

网友:
8120D也换过了,没有用,上不上U都没有电压,难道CPU供电95836会坏?

网友:
嘛的,客户的板子没几块修不好,自己的电脑坏了还修不好。。。。

网友:
我是说供电芯片不会坏,现在的新板就这样,随便哪个电压没有都难修.哈哈

网友C:
楼主    为什么要换8120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为什么要换8120D????????

修到修不出来,能换的都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