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S2033WD 显示器不通电故障完美解决

楼主(2017-12-22):
显示器型号:LS2033WD
屏号:LTM200KT12
驱动板:ILIF-429 V.A
U401: 25L2026E
解决不通电 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故障! 联想LS2033WD 屏LTM200KT12 板ILIF-429 V.A BIOS 25L2026E

网友(2018-02-28):
谢谢,正需要,积分不够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正好要用这个资料

网友A:
一看就是三星的屏幕,通病问题吧,这个做维修的基本都是先弄这个

网友(2018-04-13):
有事程序坏的 现在越来越是程序坏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三星的屏幕,通病问题吧,这个做维修的基本都是先弄这个

显示器是联想的,用的三星的屏幕

网友:
有不少程序坏的 现在越来越是程序坏的多了

网友:
好吧 下次各个电压正常就现弄程序再说吧  简单

网友:
可是我还弄懂为什么三星的容易坏程序。。。。

网友:
不好意思,是没弄懂三星为啥这么容易坏程序

网友:
程序成了三星的死穴了 哈哈

网友:
遇到3星的先刷下试试  .80%都能好

网友:
我的故障一样,但刷了没用。不知道原因

网友:
我这两台,刷一半就报错。。。。。。。。。。。。。。。。

网友(2018-05-16):
接电屏幕一暗一亮,电源灯也是一亮一灭能解决吗?

网友:
三星确实是容易坏程序

网友(2018-11-12):
楼主是刷程序好的吗??不开机看按钮电压,有3.3,能正常拉低,就是程序的多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BIOS出错倒是碰得比较少,三星的BIOS出错多点。

网友:
对啊  三星确实比一般的显示器程序坏的比较多

网友:
正好  刷了就OK了  谢谢老板    非要30个个字才可以回复哦

网友:
三星通病 不过维修其他显示器 最起码要先测量下低电压

网友(2018-12-14):
三行坏程序还是挺多,屏幕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