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FACETIME,无法激活。软件问题

楼主(2017-12-22):
用的电信卡。173的
FACETIME始终无法激活,
网上的办法都试过了
关了重启。关了重开。换卡。不登录ID。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1、现在我发现。登录ID,能用邮箱拨打别人的FACETIME。但是不能用手机号码拨打
对面显示的也是我的邮箱号码
2、FACETIME联络方式里面有两个号码,其中一个是以前的没用了的,无法删除
3、同事的手机,没有登录ID的情况下,秒激活FACETIME,应该是用的电话卡激活。移动的号码
4、现在我打电信的查了。没有开通国际漫游。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最后一张图。那两个手机号码始终无法验证。邮箱已经验证。前面有勾了。手机号码删除不掉。我在APPLEID里面看了。只有一个173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楼主是这样吗。我也不看大懂啊楼主是这样吗。我也不看大懂啊

网友:
大家帮忙想想办法。都有加分的
现在最新进展:
1、昨晚在掌上营业厅充了200准备开通国际长权(打国际长途和发短信的),结果充了钱告知无法开通。要去营业厅
2、今天去营业厅开通。说只有充500开国际漫游这一种选项。我说里面有200了再充300就行了吧,。结果 说不行。要再充500。。。结果 就充了700块了。国际漫游是开通了。但是还是无法激活IM和FT。能显示本机号码,就是要慢一些。有时候过10分钟才显示。有时候打一个电话才能显示
3、到目前为止。除了换号段。还没找到其他办法。。。。
4、昨天无意中激活过一次。。。。手贱关了就再没激活过了。
5、APPLEID能正常激活,这个没问题,问题还是在173这个手机号段问题上。换成156的。移动的。都能激活

网友:
补充一下。
FACETIME联络方式里面有2个手机号。
其中一个号码没用了。
要想删除掉
只能更改APPLEID密码。。。。。真操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