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烧CPU供电下管

楼主(2017-12-22):
请问大家。H61的主板一般烧坏CPU下管。大家有没有把整套CPU供电的集成换掉。

网友:
我经常是把整套CPU供电集成都换掉。一般没有返修。只是觉得有点浪费。所以问大家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上下管控制芯片一块换。如果你觉得换控制芯片太浪费可以只还上下管试验下,我看好你哦

网友:
打波正常就不换。 不正常一套干

网友:
安全起见,当然换全套了,要不然下次烧的更多啊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佩服!,,,,,,,,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佩服!1111,,,,,,,

网友:
主板烧CPU供电下管一般都要把上下管 控制芯片整套都换掉

网友:
至少要换一组,最好把主芯片也换掉,INTEL全换没必要,AMD的要全换

网友:
烧掉的上下管一起换,很少整个集成换掉。太浪费了。

网友:
整个换掉太浪费了吧,感觉用不着.......

网友:
我都是电源芯片,驱动芯片,烧的那一组上下管一起换,保险